[求助] 偏置设置

楼主(2022-12-19):
请问这个电路的原型是什么?没有找到书上有这种的电路
已知紫色网络是给OP尾电流源做BIAS 的电压。

楼主:
找到了。拉扎维p327。CLOSE.

网友A:
右边的是启动电路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右边的是启动电路吧

呃...可能是但是这个“启动电路”貌似没有关掉的机制,一直有电流。所以是不是可以称之为“启动电路”再说了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