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人搭的比较器tran仿真出了问题

楼主(2022-12-19):
我设置的时间是2ns,但是仿真结果只有fs,之前用秒级也是结果直接降低了数量级,真的很费解,有没有大佬看看出了什么问题

网友A:
v1 v2 source 里面设置是不是少打一个m, 899mV 不是899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1 v2 source 里面设置是不是少打一个m, 899mV 不是899V

我改正后还是只有ps级别的结果

网友A:
现在所有信号什么样子

网友:
看着你旧图,vip,vdd,clkc 都是150V了 debug一下先,先跑dc

网友B:
我感觉你电脑内存不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所有信号什么样子

现在是这样,跑dc要设置什么为变量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感觉你电脑内存不够

应该不是,新电脑硬盘还剩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