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编译求助 get_libs的返回值

楼主(2022-12-19):
命令为 set LIB_NAME [get_libs *tc]
目的是想获得 tc corner的库的名字,再把库名给变量 LIB_NAME ,但实际运行后 LIB_NAME 的获得值是 _selxx ,而不是库的名字,请问论坛大佬们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呢

网友A:
dc内建命令get_*出来的结果是collections. 要获得collections的名字,得用get_object_name [get_* xxx]命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c内建命令get_*出来的结果是collections. 要获得collections的名字,得用get_object_name [get_* xxx]命令 ...

解决了,谢谢大佬解答

网友(2025-05-26):
学习了,碰到了此问题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et lib_name [get_libs]
puts "lib_name=$lib_name"
得不到库名。原因是synopsys中,get*命令返回的不是列表list,而是collections。Collections 更强调对复杂对象集合的操作。Collections的存储使用句柄存储(指针),而list直接存储。
set lib_name  [get_object_name [get_libs]]
puts "lib_name=$lib_name"
若有多个元素,遍历使用foreach_in_collection。
foreach_in_collection cell [get_cells *] {
    set name [get_object_name $cell]
    puts $name
}
通过 -filter 选项或 filter_collection 筛选符合条件的元素。
set fast_clocks [get_clocks -filter "period < 10"]
使用 add_to_collection 和 remove_from_collection 动态调整集合

网友:
再套一层命令:get_object_name 【get_libs XXXXXX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