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运放UGB的估算与仿真误差

楼主(2022-12-19):
最近在做一个用于电容翻转式采保电路的高增益运放,采用的是28nmCMOS工艺,在设计参数时遇到了一些困惑,主要是带宽方面的。我的思路如下,根据精度要求计算出了运放所需要的带宽,在后级负载电容以及反馈电容已经确定的情况下,可以计算出开关电容电路的反馈系数β,运放采用套筒式cascode配合gain boost的架构。运放的开环UGB(假设单级点)表示为gm/2πCL,tot,闭环后环路的3dB带宽只需要乘上β即可。
运放设计好后,通过dc仿真检查了工作参数以及一些关键结点的寄生电容,仿真得到输入管的gm为0.04752S,输出结点的寄生电容看的是两个cascode管的cdd,输入管的栅极寄生电容看的是输入管的cgg,计算下来环路带宽应该为5.32GHz左右,但是stb仿真的结果却是只有3.69GHz,这我就有点不能理解了,所有的寄生效应全部考虑进去了,理论上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出入吧,而且以前的.18的工艺貌似没有这么大的出入,有点蒙圈。求坛子里的大佬解解惑。

网友A:
我其实不太看得懂你的这个分析思路,这个估算带宽的方法并不具有保守性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其实不太看得懂你的这个分析思路,这个估算带宽的方法并不具有保守性吧 ...

这种估算确实是主次极点相距较远的前提下,我后来想想可能正是次极点的影响,因为是单级运放,次极点距离UGB并没有太远。

网友:
那我可能建议你用时间常数的方法做保守性预估,然后改进影响最大的时间常数来达到你的设计要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