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下各位,cts后TNS特别大该怎么办?

楼主(2022-12-19):
各位大佬们,还是不会分析cts为什么工具自动cts会做成这样,place后reg2reg的setup wns都挺小的,cts之后就有setup tns变大,很多hold wns,tns特别大?

网友:
慢慢看吧,tree的路径对不对,setup/hold是不是真的,tree skew小不小,如果没问题,是data path变差了,看cto结果。

楼主:
感谢前辈,本人新人还有很多不懂,想问下:
tree的路径对不对要怎么看啊?
怎么判断setup/hold是不是真的?
tree skew较大该怎么办?
data path是最后才看的吗?

网友:
tree的路径对不对要怎么看啊?
===
抓上clk gen的 designer 一块看 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