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电路的PSR

楼主(2022-12-19):
请问各位大佬,LDO电路的PSR它的正负代表什么,我看了几篇论文发现仿真出来的图像都是负的。

网友A:
电源抑制比当然是负数,Av(vout/vdd),分子变化越小,代表受电源vdd音响越小,再db20一下,自然就是负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源抑制比当然是负数,Av(vout/vdd),分子变化越小,代表受电源vdd音响越小,再db20一下,自然就是负数了 ...

我用这个公式仿真出来得正的电源抑制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源抑制比当然是负数,Av(vout/vdd),分子变化越小,代表受电源vdd音响越小,再db20一下,自然就是负数了 ...

再想请教一下,LDOpsr的仿真平台和运放psrr的仿真平台一样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再想请教一下,LDOpsr的仿真平台和运放psrr的仿真平台一样吗?

LDO 的psr和运放psrr概念不一样的。

网友B:
PSRR和PSR概念就不一样,PSRR的方法Allen的书有详细讲述,PSR就是给VDD加1V的ac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SRR和PSR概念就不一样,PSRR的方法Allen的书有详细讲述,PSR就是给VDD加1V的ac

那测psr的时候也是采用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测psr的时候也是采用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吗

PSRR是因为有增益这个因子在里边,所以不得不通过一种巧妙的方式一步就得到;PSR概念里就不包含这个增益,你原来LDO电路怎么接就可以给VDD加上ac信号直接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SRR是因为有增益这个因子在里边,所以不得不通过一种巧妙的方式一步就得到;PSR概念里就不包含这个增益 ...

多谢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