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如何导出清晰的版图

楼主(2022-12-19):
请教一下各位大佬,如何将画好的版图导出来呀,截的图不够清晰...
具体怎么操作呀,希望各位大佬指导一下小弟~~

楼主:
自己先顶顶呀!!

网友A:
file    export image
想要多清晰可以自己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ile    export image
想要多清晰可以自己设置

谢谢大佬

网友B:
截图的方式清晰的办法是提高layout的分辨率,在Layout按e,(option-display)在呼出的页面的右侧中部有一个栏目名为Resolution的栏,将其中的按钮往右边划到最高点Apply应用。即可提高layout的清晰度。若还是不够清晰可以看看虚拟机的设置中的分辨率选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截图的方式清晰的办法是提高layout的分辨率,在Layout按e,(option-display)在呼出的页面的右侧中部有一 ...

好的好的 谢谢版主~

网友C(2024-08-08):
引用 网友A:
file    export image
想要多清晰可以自己设置

是不是还要通过软件转一下呢。因为你保存下来的是在candence里面,而不是在Windows里面,没法添加在简历里面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还要通过软件转一下呢。因为你保存下来的是在candence里面,而不是在Windows里面,没法添加在简历 ...

嗯,用软件传到windows就行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嗯,用软件传到windows就行

用的是什么软件,我直接电脑截图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用的是什么软件,我直接电脑截图的

我用的是WinSCP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是WinSCP

okok,回头我试试

网友(2024-11-18):
可以,我也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