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运放的GBW问题

楼主(2022-12-20):
运放的GBW和UGB是什么区别?

网友A:
GBW是Gain * BandWidth,是增益带宽积;UGB是Unity Gain Bandwidth,是单位增益带宽,又叫做Crossover Frequency,是指增益的幅频曲线与0dB水平线交点处的频率值,也就是单位增益带宽。对于单极点系统,GBW=UGB,但是如果在UGB内有不止一个极点那么二者就不相等了,可以画画波特图看看。

网友:
如楼上所述

网友:
二楼说的很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BW是Gain * BandWidth,是增益带宽积;UGB是Unity Gain Bandwidth,是单位增益带宽,又叫做Crossover Freq ...

为啥2级运放,至少2个极点,为啥都把GBW认为是单位增益带宽呢?应该是UGB吧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为啥2级运放,至少2个极点,为啥都把GBW认为是单位增益带宽呢?应该是UGB吧
...

两级运放至少存在三个节点,分别在输入级、第一级输出级和第二级输出级;每一个节点都会贡献一个极点,只是与输出节点相关的极点影响比较大,才主要关注这两个极点;

对单极点系统,GBW=UGB,对于多极点系统来说,GBW和UGB有点区别,但是可以将多极点系统简化成单极点的情况来简化分析(前提是简化带来的误差在允许的范围内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两级运放至少存在三个节点,分别在输入级、第一级输出级和第二级输出级;每一个节点都会贡献一个极点,只 ...

明白了,谢谢解答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明白了,谢谢解答

带来的误差在允许范围内是什么意思,那什么情况下可以采用这种简化分析,什么时候又不可以呢?

楼主:
就是次极点远离GBW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