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PLL的版图应该怎么布局?

楼主(2022-12-20):
请问各位大哥,PLL的整体布局应该怎样的呢? 我看张刚书上说,要给敏感的数字电路和振荡器周围添加低阻抗保护环接地,这个低阻抗保护环就是指比较宽的PWELL RING吗

网友:
1. pfd 與 divider是數位電路,要遠離 oscillator 跟電容,當然不是絕對

网友:
1. pfd 與 divider是數字電路,儘量遠離osicllator跟filter
2. 每一個sub_block都要加double guide ring
3. filter走線 上下方都不要有任何的clock 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