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 覆盖率

楼主(2022-12-20):
我做一个芯片的dft,发现有些组合逻辑比较大的模块覆盖率比较低,有大侠遇到过类似问题么?
覆盖率低的本质原因是什么?一般怎么解决此类问题。

网友(2023-01-30):
覆盖率低的本质原因是不可控制,不可观察两类,具体的原因需要debug下,适当的时候加一些testpoint解决。当然也会有可能是testproc配置问题导致

网友A:
看看模块内部算法逻辑,还有模块端口是不是有在dft 模式下面tie的信号。

网友(2023-11-01)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模块内部算法逻辑,还有模块端口是不是有在dft 模式下面tie的信号。

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大佬

网友:
8x8的乘法器或加法器等,要想全部覆盖需要2^16个pattern,所以组合逻辑多的地方覆盖率低很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