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o报电源地短路,但是版图上分别点亮又没有错,是什么原因呢

楼主(2022-12-20):
单个io跑出来没有错,拼接起来就报电源跟电源短路,地跟地短路。但是我layout上仅连了四根线,分别点亮两组电源地也都没有发现连错。不知道是错哪了

网友A:
电位是否一样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位是否一样呢

就是电位不一样,但是版图上我是分开接的

网友B:
没添加阻隔不同电压域的一个层次,这可能是原因之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添加阻隔不同电压域的一个层次,这可能是原因之一。

不同地都用辨识出隔开的,现在我就没有连vdd,vss跟avvss,avdd都接了,但是这样居然过了,我重新提网表也是这么练才能过,但是我提的那个电路上vdd是连接在一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