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S中将原理图的电容替换成版图后失去隔直能力是什么原因导致?

楼主(2022-12-20):
(图片)

网友A:
有可能是版图的port位置不小心打在同一个层次上了,造成短路,所以没有隔直功能了吧,可以检查一下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是版图的port位置不小心打在同一个层次上了,造成短路,所以没有隔直功能了吧,可以检查一下呢。 ...

port好像是设置的一个在m1层一个在in层,应该没有问题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