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隙基准

楼主(2022-12-20):
请问一下各位大佬,我这种电流镜的带隙基准如何提高它的精度呢?仿真结果在低温低压时输出电压会减小。这是为什么呢?附图是我的原理图和仿真结果。

网友A:
你的个基准没有调好,如果没有进行二阶校正,曲线应该呈现抛物线才是,你的就是呈现负温,并且超过了50m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个基准没有调好,如果没有进行二阶校正,曲线应该呈现抛物线才是,你的就是呈现负温,并且超过了50mV ...

我可以把它调成一个抛物线,但是如果全部调成抛物线整体的温度特性会更差一些。(为了让PVT图形是正方形)

网友B:
检查异常曲线在低温点下,启动电路是否完全关断,跨导环中的管子是否有临近或者进入线性区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检查异常曲线在低温点下,启动电路是否完全关断,跨导环中的管子是否有临近或者进入线性区的 ...

受到VGS的影响,总有两个管子临界线性区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受到VGS的影响,总有两个管子临界线性区。

那就调节一下VGS的范围,把管子VDS提起来   你这还没叠管,应该很好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就调节一下VGS的范围,把管子VDS提起来   你这还没叠管,应该很好做

谢谢老哥回答,我这电源只有1.05,bjt就占了将近0.7,阈值电压0.2几,不是很好调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老哥回答,我这电源只有1.05,bjt就占了将近0.7,阈值电压0.2几,不是很好调
...

电压分配不大好做,为啥不考虑用简单一二级运放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压分配不大好做,为啥不考虑用简单一二级运放?

因为想要低功耗,同时精度要求没那么高。但是现在误差稍微大了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