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斩波运放

楼主(2022-12-21):
请教一下斩波运放输出波动怎么在不影响settling time的情况下滤平输出?

网友A:
提高斩波频率

网友B:
请问楼主知道怎么仿真斩波运放的settle 时间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提高斩波频率

、感谢您的回复! 、可能我没表达清楚:目前运放带宽约为1M,目前斩波频率100kHz,如果不加RC滤波,输出是vo+vos和vo-vos之间波动,加上RC滤波(比如时间常数2us)可以滤除高频分量,但这会影响settling time,所以我想请教的是如何不加RC滤波又能滤除高频分量?

、您说的提高斩波频率,是指频率快到不让运放在一个周期内settle好,然后用陷波的方式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楼主知道怎么仿真斩波运放的settle 时间吗

您好!我个人觉得就是正常给clk,然后输入给阶跃信号仿瞬态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!我个人觉得就是正常给clk,然后输入给阶跃信号仿瞬态吧?

是的,我也是这样想的,但是觉得会建立的特别慢,尤其是在有offset的情况下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、感谢您的回复! 、可能我没表达清楚:目前运放带宽约为1M,目前斩波频率100kHz,如果不加RC滤波,输出 ...

建立时间和低通滤波消除斩波的高次谐波,两者是相互制约的。把斩波频率提高,低通滤波的时间常数可以更小,建立时间也就越短,缺点是放大器带宽需要更大。另一种就是可以通过陷波来抑制高次谐波,能效上更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建立时间和低通滤波消除斩波的高次谐波,两者是相互制约的。把斩波频率提高,低通滤波的时间常数可以更小 ...

但是我的疑问是chopper频率应该是要小于带宽的一半吧,这样很快就settle好了,后面使用陷波没有用吧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但是我的疑问是chopper频率应该是要小于带宽的一半吧,这样很快就settle好了,后面使用陷波没有用吧? ...

我没懂为什么陷波没用,输出的ripple的频率是确定的,在对应的频率处陷波,不就可以滤平输出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没懂为什么陷波没用,输出的ripple的频率是确定的,在对应的频率处陷波,不就可以滤平输出了吗
...

谢谢!我理解的是不同corner下在一个clk周期内输出都能很快建立完成,但是不同corner下对应的t不一样,我的陷波对应的频率应该怎么选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!我理解的是不同corner下在一个clk周期内输出都能很快建立完成,但是不同corner下对应的t不一样, ...

从频域角度看,这个slope的变化不会影响输出offset的基频,基频还是斩波频率fchopping;同时可以观察到波形还是类似于方波的,大概率频谱分布还是以奇次谐波为主,且主要能量在1,3,5次,因此把notch设置在fchopping,3*fchopping,5*fchopping是比较合理的。
若要具体分析这个slope改变时,对应的输出offset频谱变化,可做FFT后,具体分析,我思路是这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从频域角度看,这个slope的变化不会影响输出offset的基频,基频还是斩波频率fchopping;同时可以观察到波 ...

感谢您的解答,我再好好想一想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