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这种两个信号有何区别

楼主(2022-12-21):
B C信号给到T型传输们充当控制信号 ,为何要在反相器前加个常开的传输门?

网友A:
传输延时一样,BC的输出驱动能力是不是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传输延时一样,BC的输出驱动能力是不是不一样

输出的驱动能力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传输延时一样,BC的输出驱动能力是不是不一样

BUFFER后面没有反相器,应该是BUFFER直接输出,我多画了一个反相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BUFFER后面没有反相器,应该是BUFFER直接输出,我多画了一个反相器

那大概率是信号相反,延时一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大概率是信号相反,延时一致

这个是完整电路图

网友B:
用传输门的时间来等效buff中第一个反相器的延迟时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传输门的时间来等效buff中第一个反相器的延迟时间

多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大概率是信号相反,延时一致

多谢了

网友:
相同延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