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译码器的版图要点,65to2

楼主(2022-12-21):
如题
发现这个器件摆放和连线在有限的面积下,十分不好画。
对于译码器在画版图的时候,应该优先考虑的点是哪些呢?会造成影响的,比如走线,比如管子方向有没有什么说法?
有这方面心得的伙伴也可以给些建议啊~感谢感谢!

网友A:
decoder:走线走最小,(或者用金属孔的标准宽度)尽量压缩面积做到最小,若TOP有对该区域的面积做限制应该根据限制来考虑,在输入为66个的情况下应该多多考虑输入的管子的Gate端的位置,必要情况下可以将输入管子聚集到一起横向或者纵向摆放。最好是做好约束,先定约束后定布局,在布局中考虑连线的金属层,间距等。考虑电源地的宽度,尽量做到4个孔以上的宽度。没有其他特殊匹配要求,对于decoder里面的逻辑门可以考虑手动画或者打散建CELL,调整P管与N管之间的间距,最好是拉大到金属2层能够塞4-5条的距离,这样逻辑门之间的连线均可以在器件内部横向连接完成,布局时即是最大面积,利于面积的评估。

楼主(2023-02-23):
引用 网友A:
decoder:走线走最小,(或者用金属孔的标准宽度)尽量压缩面积做到最小,若TOP有对该区域的面积做限制应该 ...

感谢你的回复~很有用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