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td cell 中 lef 文件使用了 tf 文件中未定义的VIA,导致ICC2没法读入该怎么办呢?

楼主(2022-12-21):
T家的28nm工艺。没有预先的ndm库,就打算用db,lef和tf生成ndm。
但是在读入的时候发现 lef 中定义的标准单元都用了VIA12_slot。
但是这个VIA12_slot 在 tf 文件中是找不到的

网友A(2023-06-25):
您好楼主,想问下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好楼主,想问下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

换innovus了

网友A:
好的谢谢,我准备尝试补一下via12_square 和via12_slot这两个lef文件,版图里面看到了这两个通孔的具体尺寸。还想问下楼主innovus相比ICC2好用吗

网友(2024-05-30):
引用 网友A:
好的谢谢,我准备尝试补一下via12_square 和via12_slot这两个lef文件,版图里面看到了这两个通孔的具体尺 ...

请问一下楼主补成功了没,在版图里看到这个VIA,量了一下长宽,在Tech lef里补了一下,但是没补成功。

网友(2025-06-19):
可以分享一下lef文件吗谢谢

网友(2025-10-14):
我最近也在 尝试
    用 icc2 的  lm_shell 转成 ndm 格式的物理库,
    输入
    (1) Tn28 的 std cells 的  lef
    (2) Tn28 的 std cells lef 对应的 多个PVT corner 的 db
    (3) ICC 的 PR tech file :( 只找到 PRTF_ICC_28nm_Syn_Vxxx , 没有找到  PRTF_ICC2_28nm_Syn_Vxxx )

结果也是 lm_icc2 一读 std cell 的lef 就报告 Error
   找不到 VIA12_slot 和 VIA12_square 这两个的定义,我去 ICC 的 tech file 里面找了 ,确实没有找到  !!
    不知道 是不是 28nm 的是不是 就是还不支持 ICC2 啊 ?

但是 我去 对应的 Innovus 的 tlef file 里面找 是可以找到 这两个的定义的 ,如下
VIA VIA12_square
        RESISTANCE 8.0000000000 ;
        LAYER M1 ;
                RECT -0.025 -0.025 0.025 0.025 ;
        LAYER VIA1 ;
                RECT -0.025 -0.025 0.025 0.025 ;
        LAYER M2 ;
                RECT -0.025 -0.025 0.025 0.025 ;
END VIA12_square

VIA VIA12_slot
        RESISTANCE 4.5000000000 ;
        LAYER M1 ;
                RECT -0.065 -0.025 0.065 0.025 ;
        LAYER VIA1 ;
                RECT -0.065 -0.025 0.065 0.025 ;
        LAYER M2 ;
                RECT -0.065 -0.025 0.065 0.025 ;
END VIA12_slot

Synopsys 用起来 太麻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