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狗骨型电阻的作用是什么?一般应用于何处?

楼主(2022-12-21):
在集成电路版图基础里看到这个概念,但是书上没有加以详细说明,希望各位能答疑解惑!

网友A:
版图的艺术 161页

网友:
如下

原图

原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版图的艺术 161页

谢谢!

网友:
书上说了被design rule限制,接触孔不能放入电阻内部,即电阻surrounding contact> 电阻body的宽度,就只能画成狗骨头形状,也可以不画成这样,可以按大的尺寸画,只是这样比较费面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