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virtuoso中版图和原理图之间的交叉索引可以重建吗?已过lvs.

楼主(2022-12-21):
有原理图,且版图是单独画的,用calibre可以过lvs。
现在想原理图和版图之间可以互动,类似XL的功能。定位到pin的位置,或者模块级就行,
可以后天实现吗?

网友A:
可以,打开原理图,左上角Launch-LayoutXL。选择已经存在版图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打开原理图,左上角Launch-LayoutXL。选择已经存在版图

慕白大佬,单纯这样做,貌似没用吧,他要实现的是定位到pin的位置,可以使用xl里面的Tools——creat pin from lable,这样就可以定位pin了吧,猜想哈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慕白大佬,单纯这样做,貌似没用吧,他要实现的是定位到pin的位置,可以使用xl里面的Tools——creat pin  ...

建立XL连接关系可以在电路图选择器件定位到版图的器件的位置,当然 其实用shift+s(Find/Replace)搜索也是个很快的办法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建立XL连接关系可以在电路图选择器件定位到版图的器件的位置,当然 其实用shift+s(Find/Replace)搜索也 ...

但是他说的是版图是单独画的,估计都是用L直接调出来的管子吧,这样还能够实现原理图和版图的连接关系么,比如在原理图中点一个Instance,版图中就显示那个器件,shift+s的话,需要一个个的搜lable,然后一个个打pin,但是XL的强大在于它可以直接将Lable上打上pin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但是他说的是版图是单独画的,估计都是用L直接调出来的管子吧,这样还能够实现原理图和版图的连接关系么 ...

谢谢,我刚刚去尝了一下确实不行,一般L画出来的找PIN应该都很熟悉位置把,定位模块级,按一下Ctrl+f shift+f 切换一下 视图啥的很便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慕白大佬,单纯这样做,貌似没用吧,他要实现的是定位到pin的位置,可以使用xl里面的Tools——creat pin  ...

好像可以哦。成功了。感谢两位大佬。

网友C(2023-02-06):
引用 楼主:
好像可以哦。成功了。感谢两位大佬。

creat pin lable 在哪里?没有找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reat pin lable 在哪里?没有找到

用XL打开版图,然后Tools下有个creat pins from label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用XL打开版图,然后Tools下有个creat pins from label

好的。是不是事先要先把版图与线路对应的PIN名加上,然后再tools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好的。是不是事先要先把版图与线路对应的PIN名加上,然后再tools?

对。

网友:
多谢指教
xl时双击线路,版图对应连接点或线高亮,可以让这个高亮受控亮与不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