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各位大佬,Creat pin→pin时,不弹出属性框,CIW窗口报错。

楼主(2022-12-21):
再给Layout打PIN的时候发现,Creat→PIN不弹出属性框了,CIW报错信息没看懂,各位大佬有遇见过这种情况吗,还请指点一二,谢谢。一下是CIW报错信息:leHiCreateChoiceOfPin()
* Field is "manualPinMode" *
*Error* hiCreateRadioField: The initial value, "auto pin", must be contained in the choice list, ("rectangle" "polygon" "dot" "circle" "existing object").

<<< Stack Trace >>>
error("hiCreateRadioField: The initial value, %L, must be contained in the choice list, %L.\n" value choices)
(... in hiFieldError ...)
(... in hiCreateRadioField ...)
(... in _leCreatePinForm ...)
(... in leHiCreatePin ...)
leHiCreatePin()
ERROR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在.cdsenv文件中确实发现PIN Mode为Auto,将其改成Manual后,仍不行。或许是我没有运行成功这个.cdsenv文 ...

layout        pinShape        cyclic        "auto pin" 改成layout        pinShape        cyclic        "rectangle"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XL,在Tools中Create  pins  from Label可以根据Label生成PIN,但比较好奇的是,这个打PIN失效是 ...

问问其他大佬吧,我一般都是直接自动打

网友B:
你在Creat PIN的时候按一下F3看看,这个是Auto模式下的报错,Auto一般不弹出属性框

网友C:
用的是XL,还是L,要不你试试自动打pin,这里面找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在Creat PIN的时候按一下F3看看,这个是Auto模式下的报错,Auto一般不弹出属性框 ...

试过F3,也是弹不出属性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的是XL,还是L,要不你试试自动打pin,这里面找找

我用的是XL,在Tools中Create  pins  from Label可以根据Label生成PIN,但比较好奇的是,这个打PIN失效是什么造成的原因。因为之前是可以正常使用的。

网友D:
感觉像是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。检查下env下关于create pin相关的设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感觉像是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。检查下env下关于create pin相关的设置。

在.cdsenv文件中确实发现PIN Mode为Auto,将其改成Manual后,仍不行。或许是我没有运行成功这个.cdsenv文件,大佬们有没有关于.cdsenv运行的经验。

楼主:
在.cdsenv中发现PIN mode 的模式为auto,修改为Manual后,不可以,然后复制同事的.cdsenv运行后,也还是不行,暂时寻找不到原因,不过可以根据楼上说的利用Creat PIN   From  Label 的方式来打,谢谢各位大佬的鼎力帮助。

网友E:
用默认的 .cdsenv 文件 重启virtuoso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ayout        pinShape        cyclic        "auto pin" 改成layout        pinShape        cyclic        "rectangle"

多谢大佬,设置完成后,重启cadence,Creat Pin成功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用默认的 .cdsenv 文件 重启virtuoso试试

多谢大佬问题原因找到了,像2楼大佬说的那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