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esign Compile如何不动rtl代码中的或门,异或门去综合

楼主(2022-12-21):
如题,在rtl代码中我写了与门,异或门的电路但是dc综合时会把这部分电路综合成其他的电路,然后就出现了stored loop breaking的错误。所以我希望能让dc不要改动我的门级代码。我之前又看到帖子说用set_dont_touch的命令,但是set_dont_touch的命令后面跟的objec_name肯定是已经综合后的器件名字所以我感觉不可用。而且我综合命令只用了compile,所以我试了set_dont_touch,电路没有任何变化。求求大佬指点一下

网友A:
如果想保留code中例化的gate,你code中可以直接例化target lib中某个具体std cell,然后取一个instance name,比如u*/u_dont_and,然后compile之前,通过set_dont_touch  u*/u_dont_and即可

网友B:
set_dont_touch跟的是带层次化的例化的instance name,不是module name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et_dont_touch跟的是带层次化的例化的instance name,不是module name

了解了  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想保留code中例化的gate,你code中可以直接例化target lib中某个具体std cell,然后取一个instance nam ...

那如果我综合完再看电路去写对应端口的约束是有效的吗, 还是写完这些约束后还需要再综合一次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如果我综合完再看电路去写对应端口的约束是有效的吗, 还是写完这些约束后还需要再综合一次呢 ...

we can check port constraint before compile, and check result after mapped 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