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class AB 输出的浮栅控制问题

楼主(2022-12-21):
下面式=是我网上找的图,一直搞不懂给classAB偏置的原理,请问哪本教材有详细讲这个问题啊?比如推公式啥的,或是有大佬讲解一下吗?看了sansen的教材没看懂,这篇“ Compact Power-Efficient 3 V CMOS Rail-to-Rail Input/Output Operational Amplifier for VLSI Cell Libraries”也没详细讲

楼主:
拿第三张图来说,当Iin1和Iin2都向右流,那么在A点向MNC MPC的电流应该增大,而在B点,从MNC MPC流向B点的电流会减小,这不就矛盾了吗?

网友:
这种AB类的基本原理是跨导线性环
paper我找不到了,大致原理是vgs1+vgs2=vgs3+vgs4
又因为vth1=vth3   vth2=vth4,所以 vdsat1+vdsat2=vdsat3+vdsat4
所以sqrt(id1)+sqrt(id2)=sqrt(id3)+sqrt(id4)
假如id1=id2=固定值,那么id3和id4就是推挽的关系,平衡状态下id3也是固定的 ,所以id4就确定下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