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gds中cell的文件名太长,calibre可以去除gds中文件名的前缀吗?

楼主(2022-12-22):
想重用ip gds的一个单元,cell名前面一段是相同的,有什么方法可以批量替换为空吗?

网友A:
https://www.chiplayout.net/use-c ... efix-or-suffix.html, 看看这个是不是对你有帮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chiplayout.net/use-calibredrv-delete-cell-name-prefix-or-suffix.html, 看看这个是不是对你 ...

有的,请问怎么运行呢?calibredrv里运行,还是终端里面运行呢?

网友:
将它存为textFile, 然后终端输入:  calibredrv textFile   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测试成功的脚本。xxxx的替换成自己的东西,这个是消前缀的。

set ingds ./xxxxxx.gds
set outgds ./xxxxxx_noprefix.gds

### open source gds
set L [layout create $ingds -dt_expand -preservePaths -preserveTextAttributes]

### get all cells
set allCell [$L cells]

### travel each cell
foreach c $allCell {
        ### match the cell have suffix
        if [string match xxxxxx_* $c] {
                ### set new cell name as no suffix
                set newc [string map {"xxxxxx_" ""} $c]
                ### if new cell exists
                if [$L exists cell $newc]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s "$newc exist!!!!!!!!!!!!!!"
    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## change the cell name to new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$L cellname $c $newc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$L gdsout $outgd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