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共模前馈消除环路是如何实现又要如何仿真呢?

楼主(2022-12-22):
我想根据图片中的进行搭建,可是仿真结果不太对,想听听大家在进行这种仿真时是怎么做的?还有就是共模信号是如何被检测出来的?

共模消除环路电路图

共模消除环路电路图

网友A:
加共模前馈的原因是输入信号的共模会一直变吗?
有paper的话,可以发出来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共模前馈的原因是输入信号的共模会一直变吗?
有paper的话,可以发出来看看 ...

IA或者AFE要抗共模干扰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共模前馈的原因是输入信号的共模会一直变吗?
有paper的话,可以发出来看看 ...

就是这篇

网友A:
多谢贴出论文
这个共模抵消电路的RB2 你给的是多少呢?会不会是Rb2给的不合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谢贴出论文
这个共模抵消电路的RB2 你给的是多少呢?会不会是Rb2给的不合适?

谢谢你,我回去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谢贴出论文
这个共模抵消电路的RB2 你给的是多少呢?会不会是Rb2给的不合适?

我刚才试了一下,还是不行,我感觉我这个情况跟电阻多大关系不大,因为仿真出来的增益显示为-6.4kdB,这应该是电路哪里有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刚才试了一下,还是不行,我感觉我这个情况跟电阻多大关系不大,因为仿真出来的增益显示为-6.4kdB,这 ...

这个增益基本是bench搭的不对,电路连接不对造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