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sigma delta adc cadence 仿真FFT的问题?跪求指导!

楼主(2022-12-22):
在版友的帮助下,小弟使用cadence仿真 了sigma delta ADC的fft,参数设置如图所示,参数计算过程如下,不知道自己的参数填的对不对,跪求大佬指正
1.采样点数 32768,采样率为1M,仿真时间为32768/1M=32.768ms
2.过采样率为128,带宽为1M/128/2=3906.25HZ
3.niper 采样周期为17,输入频率为17*1M/32768=518.8HZ
4.此条我不太确定,按照cadence的帮助文件,当窗函数为hanning时,signal bin=1,因此输入了1,这里signal bin为啥是1啊,按公式计算不应该是N*BW/FS=128吗?疑惑,求解答!
疑问:
1.如图所示为什么在频率为30.515hz处出现了一个高峰?我的输入频率是518.8啊
2.我的计算过程是否有误呢?cadence上填的参数正确吗
3.谐波一般算到几次呢,我这里填的8,算到8次谐波合适吗
4.peak sat level一般需要设置吗?
五体拜谢各位大佬=-=

网友:
感觉这个频谱根本就没有噪声成型的效果啊。建议还是先把电路做清楚再做FFT吧。

网友:
是用的dft這個function?

网友:
signal bin设置成3会不会更好

网友:
前3条我觉得没问题,第4条看看大佬解释,我也比较疑惑signal bin的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