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隙基准的温度特性

楼主(2022-12-22):
我仿真出来的带隙基准温度特性曲线如下图,这样的曲线对吗?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?

网友:
你沒有電路圖
你的輸出電壓很奇怪是2.4V
一般都是1.2 或小於1.2

网友:
器件特性高温变化比较大吧

网友:
抛物线也没错,但关键你要知道自己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温漂范围,电源抑制比多大等等指标,不然你没有目标,你就没法调整,优化

网友:
什么电路结构?

网友:
一看就是不对的,电路有问题。查看运放正负反馈接法是否正确,各个管子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

网友(2023-03-09):
什么结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