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如何在cadence论坛里提问?

楼主(2022-12-22):
各位前辈好!小弟在cadence support home里找不到提问界面。

想问下,从哪里去提问呢?

网友A:
右上角登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右上角登陆

您好!我是登录进来了的。界面如下:
还是没看到提问界面。小弟刚入门IC,前辈能不能再指点一下呢?

网友A:
建立一个case, 就是你图上的蓝色的那个,然后就会有AE 邮件联系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立一个case, 就是你图上的蓝色的那个,然后就会有AE 邮件联系你

您好!出现下面这种界面,问题就算是正确提出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