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calibre lvs可以忽略A[0]和A<0>这种因为括弧不一致的lvs错误吗?

楼主(2022-12-22):
gds采用的是[]括号的,原理图采用的<>括号的。
跑calibre lvs会报两个端口不一致的lvs错误。

网友A:
在calibre  中includ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calibre  中include

懂了,感谢大佬。

楼主:
LAYOUT RENAME TEXT "/\\[/</g""/\\]/>/g"

网友(2023-10-15):
我一般都是直接改电路网表去跑LVS。

网友:
layout和schematic导出gds和cdl的时候都可以选择尖括号还是方括号的  只要两者一致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