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modelsim 真是垃圾,这么简单的用法,全网都找不到一个说明

楼主(2022-12-22):
就这么简单一个想dump出波形的用法,死活生成的wave.vcd里什么信号都没有,而用vcs,iverilog试过了,都是好的
    initial begin
        $dumpfile("wave.vcd");
        $dumpvars;

        a = 0;
        b = 0;
        #100;
        a = 1;
        b = 0;
        #100;
        a = 0;
        b = 1;
        #100;
        a = 1;
        b = 1;
        #100;
    end
modelsim用的命令行编译的:
vlib work
vmap work work
vlog *.v
vsim tb (run -all)

气愤不过,在eetop发个贴出口气,modelsim帧垃圾,浪费一下午时间

网友A:
猜测是modelsim默认开启“优化”的原因造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猜测是modelsim默认开启“优化”的原因造成的

谢谢,找到解决方法了,vsim -voptargs=+acc tb 即可,不过modelsim你弄这些有意思吗,几十年前的老软件思维,根本不知道要让用户知道的越少越好这个道理
而且modelsim后面还有各种坑,跑个最简单的uvm程序,第一次成功了个了,第二次重新编译死活又是各种include文件找不到,非要把work目录删除才行,真是bug满天飞,实在垃圾

网友:
改用questasim,支持sv,uvm更好。

网友B:
Modelsim这么好的一个软件,还说找不到说明唉,不去找找看官方userguide,网上也很多资料,比如:https://blog.csdn.net/qq_4244672 ... 1001.2014.3001.5501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odelsim这么好的一个软件,还说找不到说明唉,不去找找看官方userguide,网上也很多资料,比如:https://b ...

如果一个工具,不能按常规理解去使用,而要扣手册(各种版本还不同),配上很特别的东西才能用,那就值得吐槽,不算什么好工具。比如你这个连接里讲的nospecify这些配置,鬼知道什么意思呢,太突兀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一个工具,不能按常规理解去使用,而要扣手册(各种版本还不同),配上很特别的东西才能用,那就值得 ...

很多软件都是这样的,userguide是极好的一个文档,而且nospecify是仿真软件通用的,vcs也有这个命令选项。而且vcs的编译命令也挺读多的,比如下面这个图,本来就是要慢慢学习

网友:
把优化关了 有时候也不行

网友:
modelsim不同版本的“优化”命令不一样,导致一份脚本还不能通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为自己初学时的无知狂妄感到无地自容

哈哈哈哈,年轻的时候都这样,没啥事,在某些专业方面,确实还是vcs好用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