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大家反相器延迟很高该怎么办

楼主(2022-12-22):
我做了一个反相器,驱动1pF电容,从低电平到高电平有2ns多的延迟,请问这个正常吗?我看一般反相器就是几十个ps的延迟

这是我的电路图和仿真

网友:
我搞错了,你的W应当没啥问题

网友:
负载太大了

网友:
延迟高加大反相器NMOS和PMOS的尺寸,低到高慢你就加强PMOS,高到低慢你就加强NMOS,但实际上,这种逻辑电路一级驱动一级,通常反相器是驱动下一级逻辑门,输出接的是下级逻辑门的gate,寄生电容一般没这么大,如果你这个反相器是作为输出级了,还要结合VOH和VOL,电容负载一般在意的是时间,电流负载在意的是VOH和VOL,要结合说明书综合考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