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隙基准相关问题

楼主(2022-12-22):
为什么运放接入带隙基准电路之后,运放里的管子会出现不饱和状态。电阻阻值的分配是按照公式计算后给的。

网友A:
运放输出电压范围不够了,都把上面的管子压到了;图也不全,你运放输出接到哪儿来钳位输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运放输出电压范围不够了,都把上面的管子压到了;图也不全,你运放输出接到哪儿来钳位输入的 ...

采用这种基本结构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将第二级的pmos管的宽长比减小,增大增益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