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gds导入virtuoso中报WARNING (XSTRM-81000): Via detection cannot create new via definition for “xxx” because t...

楼主(2022-12-23):
想把gds导入virtuoso中,看版图,如果可以过lvs和drc的话,打算直接调用。

报的是类似的错误,警告中的其中2条代表是:

WARNING (XSTRM-81000): Via detection cannot create new via definition for "PO_M1p_pcell_be88a2756111d36c79117e00e9d4c2a2" because the technology database is not writable. The candidate via cell will be mapped to regular cell and the references to it instances.

INFO (XSTRM-80075): Via detection cannot use a stdViaDef for "M2_M3pBAR_pcell_e4545bf6d9638fb71364c4b2d4fd805d" due to rounding errors. A customViaDef has been used instead. Use the -dbuPerUU option to increase the DBUperUU to enable detection of stdViaDef.

这是什么原因呢?是工艺库的只读权限吗?
我听有些大佬说报警告不用管,只要不报error就行。

网友A:
gds导出时不完整,缺少部分cell,导致导入有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ds导出时不完整,缺少部分cell,导致导入有错

gds能和提供的cdl过lvs。看了一下gds,底层的都在,应该不需要merge。也不能说明完整,对吗?

网友:
warning而已 不用管

网友(2024-03-30):
我也想问下,解决了没,出现这个警告,把layout.oa文件给别人用的话,别人那边是没有通孔的。这是把通孔看成未经ref的标准器件了。到底怎么解决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