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gds导入版图可以保持成pcell吗?

楼主(2022-12-23):
想把ip的gds导进来,进行改造。
然后,通过virtuoso导入了layout。尝试勾选了more options中的 keep stream cells.
然后结果是这样的,库的cell目录下把pcell当成了cell:

打开某个layout,可以看出pcell(红色的东东)被layout调用:,也就是pcell被打散了吗?

有什么方法恢复pcell呢?或者make cell可以吗。

网友:
不可能了,导出的时候就已经散了

网友:
可以试试写脚本的办法把mos_pcell_xxxx这样的替换回PCEL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