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RC 报错求解答

楼主(2022-12-23):
各位大佬:
    遇到如下DRC报错,说的是不能允许超过2个finger的吗?意思是必须是M的形式?

网友A:
应该是这个意思,在高压HV覆盖下的只能是单个的,你试试拆成两个看还有没有这个错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这个意思,在高压HV覆盖下的只能是单个的,你试试拆成两个看还有没有这个错误 ...

谢谢,确实是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