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这样的输入是啥意思

楼主(2022-12-23):
对于这样的输入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输入轨到轨

网友:
你可以看到这一对输入接了一对N管和一对P管,这是为了使得输入的幅度范围扩大。轨到轨输入: 在输入端并联两组差分放大器。当输入靠近GND,PMOS输入对管导通作为增益级;当输入靠近VDD,NMOS输入对管导通作为增益级;其他情况两者均作为增益级。(来自百度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