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uvm一个广泛流传的错误例子

楼主(2022-12-23):
真是无力吐槽,网上流传的这个uvm helloworld,第一句 `include "uvm_pkg.sv" 是个什么鬼

`include "uvm_pkg.sv"
module hello;
    import uvm_pkg::*;
    `include "uvm_macros.svh"
    initial begin
        `uvm_info("info", "hello UVM", UVM_LOW);
    end
endmodule

而且这代码用modelsim编译,会导致第二次编译出错,只有把work目录删掉再编译

网友:
咱都用vcs/xrun,马多斯孟仿真器不敢说也不敢问。。。

网友:
“uvm_pkg.sv” 这个就是和uvm相关的一些包文件。
我也遇到过第一次编译正确,再次编译错误,必须删除掉work文件夹。
起始是因为没有正确在do文件中指定uvm_pkg.sv的路径导致的。
一般这个文件在 C:/modeltech_10.1a/verilog_src/uvm-1.1a/src 下,在编译代码的时候,把这个路径加入即可。
后面编译就不用删除work文件夹了!

网友A(2023-03-20):
我就好奇一下,哪家公司是用modelsim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就好奇一下,哪家公司是用modelsim的?

公司用vcs,自己本机上装modelsim,方便在家学习

网友:
按道理这个uvm_pkg.sv被include多次也没关系,因为文件里面已经有一个哨兵宏了。

`ifndef UVM_PKG_SV
`define UVM_PKG_SV

`include "uvm_macros.svh"

package uvm_pkg;

  `include "dpi/uvm_dpi.svh"
  `include "base/uvm_base.svh"
  `include "dap/uvm_dap.svh"
  `include "tlm1/uvm_tlm.svh"
  `include "comps/uvm_comps.svh"
  `include "seq/uvm_seq.svh"
  `include "tlm2/uvm_tlm2.svh"
  `include "reg/uvm_reg_model.svh"

endpackage

`endif

网友(2023-08-23):
学习一下,居家自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