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 CTS的违例修复

楼主(2022-12-23):
本人数字后端初学者,最近在做encounter的CTS这一步的时候timing report出现了50多条违例。本人试过pre-palce 和post-CTS选项,报告结果都是reg2reg里出现大概50条左右违例,想知道这是怎么导致的,怎么去解决?尝试过插入buf、inv等,都没有太大改变,甚至slacktime 都没有变化。DC阶段的slack time都没有问题。还有就是DC的timing report、CTS 后的timing report 和PT的timing report 分别有什么区别呢?望大佬指点

网友:
1.cts 之前报timing, timeDesign -preCTS
2. cts 之后tree 已经长好了,先设propagated clock set_propagated_clock [all_clocks]
然后报timing timeDesign -postC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