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保障大负载LDO的空载状态下的相位裕度

楼主(2022-12-23):
我现在在设计一个LDO模块,采用的是折叠式cascode+PMOS的传统结构LDO。其满载大约是在250mA。在满载条件下各个指标都是正常的,但是空载的时候,功率mos基本上关断的状态,极点移动到了低频附近,使整个系统的相位裕度变得很差,Phase Margin只有大约15°左右。电路示意图如下图所示,目前采用的补偿是在AB两点之间的cascode补偿电容。
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高空载状态下的相位裕度?

网友A:
FB电阻小一点,空载时留点电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B电阻小一点,空载时留点电流

感谢回复,但是有功耗限制,那边的电阻不能做的太小,由于功耗问题也不能在输出上面加一个小电阻负载OTL

网友:
试试把空载时的次极点推远(应该是功率管gate那里

网友B:
增加空载时功率管的静态电流,增大补偿电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增加空载时功率管的静态电流,增大补偿电容

我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...但是功耗不允许..

网友:
Light load power pmos差不多 快关掉了吧 , 你又因为耗电要求 不能用dummy load .  power Pmos vgs很小应该会让pmos进入sub threshold 区了吧
有没有办法切换pmos ?
就是当空载light load 用小pmos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ight load 下 你 power pmos差不多 快关掉了吧 , 你又因为耗电要求 不能用dummy load .  power Pmos 其vgs ...

是的,空载的时候几乎是处于关断的状态。我最开始也想过低负载的时候切掉一部分PMOS管子,但是由于负载可能会分很多不同的电流状态,不能简单设置一个信号,可能需要很多个信号才行。的我目前的解决办法是靠大反馈电容+负载电流反馈去改变前级的稳态电流解决的稳定性问题,但是因此启动时间和动态响应都变得很差,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...

网友:
LDO在小电流下需要保持相位裕度是一个误区,实际上LDO只需要注意大电流load transient下的稳定性就可以。
例如我曾反向的一个300mA的LDO,关掉过流电流,load transient大概在900mA左右LDO输出电压振荡,
如果小电流load transient(例如1mA)怎么也不会振荡的,但振铃会变多。

也有的LDO小电流负载的时候减少静态电流的,如下面这个LDO负载电流小于0.6mA就会进入Low Power Mode,
大于3mA就进入Fast Response Mode

下面帖子是一个流片验证的LDO,我也见过别人流片过类似结构

LDO出现的怪现象,求解答

网友:
论坛的问题,显示不了附件,我再发pdf试试

网友:
另一个思维. idle 关掉ldo ,
改直接用OP BUFFER 推 ? ..

网友:
空载下或者小电流下,LDO相位裕度十几度很平常,不用太过担心,LDO最终还是要靠transient来保证稳定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