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 DRC验证时RVE窗口不显示检查过得x

楼主(2022-12-23):
DRC验证时,检查正确的项并不会出现在RVE窗口的“check/cell”的列表里,但是也不应该连密度的报错也没有吧。

我试验过当金属间距出错时是会正常报错,但检查正确的项依然也没有略列出来。(我并没有设置让rve只显示错误项)
请问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?该如何修改?

网友:
我打开我的DRC显示正常的时候在左上角的SHOW ALL左边是没有Filter的

网友A:
是不是规则文件用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规则文件用错了

规则文件用对了。但有没有可能是规则文件里面某些语句写的不对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规则文件用对了。但有没有可能是规则文件里面某些语句写的不对了。

规则文件不会吧,毕竟工艺厂出来的,我知道规则文件用错了好像会出现这种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