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选择高电压的问题(谁高用谁)

楼主(2022-12-23):
在低功耗设计时,碰到这个问题,希望一个电路解决谁高用谁的问题。

楼主:
例如两个电源分别是0.7V和1.5V,也不知道那边是高,希望能用到1.5。 由于是超低功耗,不太可能加电压检测比较器之类的电路了。

网友A:
2个二极管并联就行了,反正电流非常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个二极管并联就行了,反正电流非常小

是的,这也是个办法。但是浪费了两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,看还有没有更优解。

楼主:
有高手愿意解惑下吗?

网友:
楼上说的方法就可以了啊,两个背靠背的diode,最终输出电压就是1.5V-1个diode压降,电流小的话diode压降就零点几V。
就算用比较器做,比较器功耗nA级也可以做到。但太麻烦,还需要powerswitc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