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验证稳定性瞬态输入一定要足够陡,否则会被蒙蔽

楼主(2022-12-23):
是这样的,我用stb仿真CMFB环路发现PM远远小于零,一定是不稳定的,但奇怪的是瞬态仿真显示稳定,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,再经过一番debug后,发现当阶跃信号的上升/下降时间小于一定值之后,输出才不稳定,我猜测应该是tr/tf很小后,输入信号才近似为阶跃信号,此时稳定性才能体现出来

100ns

100ns

10ns

10ns

楼主:
好像又和输入信号幅度有关,这张图同样是10ns上升下降时间,输入摆幅从50mv降低到1mv,然后输出又稳定了,太奇怪了,有哪位前辈知道这是啥原因??????

网友:
静态工作点恒定才能保证ac与tran一致, tran下快速大摆幅会让工作点变。

网友:
仿真大信号可以用PSS和PSTB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像又和输入信号幅度有关,这张图同样是10ns上升下降时间,输入摆幅从50mv降低到1mv,然后输出又稳定了, ...

不同幅值和边沿的梯形波,傅里叶展开的谐波幅值和频率也不同,造成能引起电路不稳定或振荡的频率分量的条件不同,故可能出现不同的设置导致不同的稳定性表现。 网页捕获_27-12-2022_94357_ie-iscsi.jpeg

网友:
仿真的step感觉设的很大,另外要同样的SR,1mV的tr要10nS/50才对

网友:
这玩意一般不都是给一个100ps的阶跃么,足够陡是多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