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E XL 仿真一直pending

楼主(2022-12-24):
在新安装的服务器上面跑ADE XL 仿真时一直pending不能完成然后virtuoso会报一个waring “The Spectre run mode needs to be 'batch' when EM/IR analysis is enabled. Automatically setting the run mode to 'batch'. ”但是一样的工程在另一个服务器上面就可以完成 新安装的服务器ADE L 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ADE XL不能使用是安装的错误吗?求大佬解答一下 非常感谢

网友:
好像是字体原因,论坛里有解决方案。可以参考看看:ADE_XL仿真一直pending - Analog/RF IC 设计讨论 - EETOP 创芯网论坛 (原名:电子顶级开发网) -

楼主:
好的我查看了我的log文件发现确实缺少了这个字体然后我下载rpm包安装上了 (fc-list确定可以找到)然后再开xl仿发现仍然有问题,log文件仍然报相同的错误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 具体方案如下
1首先检查是否缺少字体
2 确定该文件权限是否够
我通过修改自己的权限解决了这个问题

网友A(2023-11-12)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了 具体方案如下
1首先检查是否缺少字体
2 确定该文件权限是否够

您好,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,我想问一下,是修改哪个文件夹的权限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,我想问一下,是修改哪个文件夹的权限呢?
...

具体仿真下调用的文件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