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耐高温硅工艺ic

楼主(2022-12-24):
翻到TI一款耐高温芯片,温度能到210℃,还是硅工艺想问高温的si设计要考虑什么

楼主:
是的,好奇的就是这点,感觉一般硅工艺到200度泄露就已经很大不能用了吧,很想知道像这种高温的设计还能用硅实现是通过什么入手设计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好奇的就是这点,感觉一般硅工艺到200度泄露就已经很大不能用了吧,很想知道像这种高温的设计还能 ...

可以采用SOI工艺减小漏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