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中计算器已知y求x轴大小

楼主(2022-12-24):
cadence中计算器已知y,怎么求获取x轴的数值

网友:
root(f(x)=y)

楼主(2023-04-30):
记录下,正确的写法时root(v() 0 1) 第一个参数是波形,第二个参数是阈值,第三个参数是第几个相等的x值

网友(2024-08-01):
引用 楼主:
记录下,正确的写法时root(v() 0 1) 第一个参数是波形,第二个参数是阈值,第三个参数是第几个相等的x值 ...

学习,可以很方便地求带通滤波器的fl & f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