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azavi第二版第三章的课后习题3-15求解

楼主(2022-12-24):
如图(a)所示,为什么答案中直接就给出了KCL的式子只有IRD=IRF,相当于电流没有流过M1是为什么?

网友A:
你想的应该是对的,基本忽略了ro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想的应该是对的,基本忽略了ro

可是这个看的应该是小信号ro还是大信号RON呢?

网友B:
你看的答案不会是错的吧,只有当vin大于vb-vth时,才会有IRD=IRF啊

网友:
一般会写λ=0,答案表述可能不太严谨,这本书如果考虑沟道长度效应,应该会把ro直接画出来,这里应该是默认λ=0

网友C:
图a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必要分析ro,这种情况就是在分析跨接在源漏之间电阻的影响,考虑ro的话可以等效成RF减小一点,对于结论没有什么影响,此处不必增加问题复杂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图a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必要分析ro,这种情况就是在分析跨接在源漏之间电阻的影响,考虑ro的话可以等效成RF减 ...

图a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必要分析ro,这种情况就是在分析跨接在源漏之间电阻的影响,考虑ro的话可以等效成RF减小一点,对于结论没有什么影响,此处不必增加问题复杂性

确实是这样,那即使不考虑ro也应该有电流流过MOS管呀,这一部分的电流为什么就不算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看的答案不会是错的吧,只有当vin大于vb-vth时,才会有IRD=IRF啊

我也是这样认为的,但是这份答案就是网上流行的那个第二版的版本的230页,之前的好像都没有错误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确实是这样,那即使不考虑ro也应该有电流流过MOS管呀,这一部分的电流为什么就不算呢
...

这里分析的是小信号,不考虑ro的话,MOS流过的电流为直流偏置,小信号电流为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里分析的是小信号,不考虑ro的话,MOS流过的电流为直流偏置,小信号电流为零 ...

还是不能理解 如果是信号的话,干脆画个小信号等效模型来求解不就行了吗,而且MOS的小信号等效模型应该也还是有交流量的吧

网友D:
是不是在分段计算Vb-Vin<Vth下的图形,别发一半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在分段计算Vb-Vin

好像是有分段的,但是他的计算式子还是一样的,只不过代入了不同的vin值。完整的答案在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