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AR ADC中的DAC部分出现电压上升

楼主(2022-12-24):
我是用的传统结构做的DAC,就是下面这种结构,本来切换完COMP_P应该是到3.3V的(就是第二个峰应该到3.3V),但是突然就跳上去了,不知道应该怎么调,请问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法吗

网友A:
如果你的电荷守恒没有问题,可以看一下reference的ripple,可能是没完全settl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的电荷守恒没有问题,可以看一下reference的ripple,可能是没完全settle

你好,我是刚开始学着做SAR,对你说的两个名字不太了解,请问这个具体是要看什么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是刚开始学着做SAR,对你说的两个名字不太了解,请问这个具体是要看什么呢?
...

应该是看一下基准电压

网友:
感觉是比较器的锅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是刚开始学着做SAR,对你说的两个名字不太了解,请问这个具体是要看什么呢?
...

看一下MSB电容底板电压有没有恢复到正确的参考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