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想要实现一个简单的skill功能,求解!

楼主(2022-12-25):
打孔会跳出Create Via这个窗口,每次都需要按一次Hide或者Esc才能关掉。我想按打孔时一并关掉这个窗口。
procedure(CreateVia()
        leHiCreateVia()
        hiiToggleEnterForm(le0ViaForm)
)
hiSetBindKey("Layout" "<Key>3" "CreateVia()")

可是当我在实测的时候并不能关掉这个窗口,想请问各位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前辈,看了您的建议,我去Cadence帮助文档找到了这个函数,里面的描述对于我来说属实抽象,并不能具 ...

hiEnqueueCmd("hiToggleEnterForm(le0ViaForm)")
leHiCreateVia()
这样应该可以,或者直接关掉弹出菜单,需要的时候再F3调用,Options->User Preferences->Options Displayed When Commands Start

网友A:
跳出这个窗口最方便的是你需要更改为其他VIA或者更换VIA的个数的时候。其实你在呼出这个页面的时候将他挪到一边不影响layout的区域就行,按Creat via然后如果你的VIA无需更改的情况下直接点击layout想放置的相应的位置即可创建一个via,该页面存在与否不影响你放置的这个操作。

网友B:
hiEnqueueCmd,可以看看这个的用法

网友:
窗口最上面那行,你更换一下打孔模式,AUTO模式不会弹窗这个窗口,之后按F3可以再次进入这个窗口更换模式

网友C:
同问,我也在找这个这个函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跳出这个窗口最方便的是你需要更改为其他VIA或者更换VIA的个数的时候。其实你在呼出这个页面的时候将他挪到 ...

谢谢您的解答。一般情况下我打2个孔的居多,无非就是横着打或者竖着打,在鼠标右键所带的旋转命令下就可以应对大部分的打孔,所以跳出这个窗口的意义感觉对我帮助不太大,甚至觉得阻挡视线。针对个别的孔,我打算按o键(或者带leHiCreateVia()命令的快捷键)来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iEnqueueCmd,可以看看这个的用法

您好前辈,看了您的建议,我去Cadence帮助文档找到了这个函数,里面的描述对于我来说属实抽象,并不能具体了解该函数的用法,请问能详细展开讲讲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的解答。一般情况下我打2个孔的居多,无非就是横着打或者竖着打,在鼠标右键所带的旋转命令下就可以 ...

我的意思是窗口存在的时候你也可以进行旋转放置的操作,窗口的存在不影响你的使用。你唯一需要做的是把窗口挪到一边去。那么以后每次的旋转放置都会很方便,基本上就是把窗口视若无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同问,我也在找这个这个函数

踢你一下,已解决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hiEnqueueCmd("hiToggleEnterForm(le0ViaForm)")
leHiCreateVia()
这样应该可以,或者直接关掉弹出菜单, ...

大佬,我在代码后面加上了addPoint(0:0),想让他调出来之后在我需要的地方自动把孔放下,但是addPoint这个函数写进il文件之后也变得不能用了,试了一下hiEnqueueCmd函数,但是并没有用,想请教一下是不是我使用的方式不对,还是需要一个新函数。
hiSetBindKey("Layout" "Ctrl<Key>!" "text()")

procedure(text()
hiEnqueueCmd("hiToggleEnterForm(le0ViaForm)")
leHiCreateVia()
hiEnqueueCmd("addPoint(0:0)")
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踢你一下,已解决!

还没能解决,我想的是找一个简洁的方法来编写一个自动打孔的函数,那种打完孔能顺便连线的,我已经写出来了一个,但是太臃肿了,我想搞点新的写法让他简洁一些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大佬,我在代码后面加上了addPoint(0:0),想让他调出来之后在我需要的地方自动把孔放下,但是addPoint ...

你想直接给坐标的话可以试试leCreateVia,不是很明白你想要的效果,hiEnqueueCmd其实是把你能在菜单执行的操作提前输入,不需要再鼠标一步步操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想直接给坐标的话可以试试leCreateVia,不是很明白你想要的效果,hiEnqueueCmd其实是把你能在菜单执行 ...

hhh大佬还是牛啊,随便解释一下就帮我把这个搞出来了,我把addPoint这个函数放到了最前面,根据大佬对这个函数的解释,我感觉可以理解成先输入的最后执行,虽然原理理解的可能不太对,但确实成功搞出来我想要的功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