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几个操作

楼主(2022-12-25):
1.按 A 进行align时只能选择边高亮,不能选择中点高亮,请问如何设置呢?
2. 如何进行剪切操作?

网友:
剪切;选中layer,按shift+c,然后框选要剪掉的区域。
第一个好像是左上角的launch下面的下面有个select模式的开启关闭?

网友A:
1、按下A后,再按一下S
2、选中你所cut的图形,shift+C,再用鼠标框选进行cu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按下A后,再按一下S
2、选中你所cut的图形,shift+C,再用鼠标框选进行cut
...

1.按照您的操作确实可以了,感谢!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呢? 另外,图形A对齐图形B,现在可以align到图形的中点,但是还是很难选中图形B,又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1.按照您的操作确实可以了,感谢!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呢? 另外,图形A对齐图形B,现在可以align到图形的中 ...

按下A后的S键,可以在Snapping to edges only和Snapping to points and edges两种模式切换。很难选中图形B是怎么个情况,没有遇到过所以很难想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下A后的S键,可以在Snapping to edges only和Snapping to points and edges两种模式切换。很难选中图形 ...

感谢回复,是align后选中了A的中点,但是很难选中B了(感觉是如果A和B是同层就可以选中),这种问题您遇到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,是align后选中了A的中点,但是很难选中B了(感觉是如果A和B是同层就可以选中),这种问题您遇 ...

应该是某些设置问题,通常不同层metal间是可以流畅顺利进行align的,可以尝试重启virtuoso恢复默认设置看一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1.按照您的操作确实可以了,感谢!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呢? 另外,图形A对齐图形B,现在可以align到图形的中 ...

按下快捷键之后单击鼠标右键,出现一个菜单,点一下"Snap to target ..."这个,一次不行可以多试几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按下快捷键之后单击鼠标右键,出现一个菜单,点一下"Snap to target ..."这个,一次不行可以多试几次
...

嗯嗯,这个管用,感谢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