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MOM电容的使用

楼主(2022-12-26):
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们,tsmc库里面MOM电容的名字叫crtmom_mx的电容有5(两正两负一个bulk)个端口,看它的版图感觉两个正端和两个负端是连上的,想问问这个电容一般怎么接的?

还有一个就是我多个MOM电容并联组成一个大电容,请问连线应该给多宽呢,比如是拿来做隔直电容的,需要关心流过电容的交流电大小吗?每个电容的间距是不是应该给大一点?间距过近和连线过宽是不是是不是会影响容值?还有就是学着像crtmom那种交叉连线的可不可行?

网友A:
T原来的MoM model应该是三个端口的,可以查一下你的工艺手册;使用MoM时,可以采用T提供的TCF工具,输入需要的Capicitance需求,工具会自动生成MoM参数,作为优化的基础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原来的MoM model应该是三个端口的,可以查一下你的工艺手册;使用MoM时,可以采用T提供的TCF工具,输入需 ...

这个我晓得,库里面还有一个crtmom_mx电容的是5个端口。老哥我想问一下大电容比如10p以上,你们一般用单个实现还是多个并联,多个并联的话,连线有什么讲究吗?比如线宽,电容之间的间距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