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sh脚本文件中使用!!无效

楼主(2022-12-26):
命令替代指令!!表示的是上一个执行的命令,如果我新建一个csh脚本test.csh,内容为:
#! /bin/csh -f
echo "hello"
!!

在当前终端执行./test.csh,那么 !!是不会重复执行echo "hello",而是报错:

0:Event not found
但是如果我直接在终端敲echo "hello",然后再敲!!,是可以执行echo "hello"的,这是不是csh的机制就是如此?

网友:
因为test.csh进入到sub-process, 所以history的!!无法使用

网友(2024-01-15):
不会啊,我就一直显示hello

网友A:
在脚本里面使用!!的场景是什么?
直接复制粘贴上一行,行不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脚本里面使用!!的场景是什么?
直接复制粘贴上一行,行不行?

并没有考虑什么应用场景,只是单纯的学习过程碰到这个现象

网友(2024-09-03):
你用source test.csh试试,是不是就一直显示了